DELL E4310不触发

楼主(2016-03-14):
同行送修一台DELL E4310本本,接电0.02A按开机键不触发,但是触后开机灯是亮的。拆机有3/5V待机

正常,JP5那里测开机脚3.3V有跳变。JP5开机脚的POWER_SW#_MB经R541转换成POWER_SW_IN# 到EC的B67

脚 但是EC四边一共是64脚,而且它又分成A和B,都不清楚怎么驱分。比如B1和A1又是在哪里。是同一

个脚的吗
OK了加焊小南桥就触发正常了 手头上没有现货换,先让客户用着先了。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上次修了台大短直接烧了I3的U 好像是U和主板一起焊着的 最后还是换板了 这个板子很便宜

网友:
不好修呀,集成度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上次修了台大短直接烧了I3的U 好像是U和主板一起焊着的 最后还是换板了 这个板子很便宜

中途还触发过几次。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现在测EC 这边,但不知怎么对脚位。

网友B:
查EC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C:
这EC是双层的,像一个回字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EC的工作条件吧

我是查啊,但是EC只有64个脚,而图纸上有A B两种,而且开机脚经电阻到B67 总共就64怎么有B67呢。实物边丝印有B68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EC是双层的,像一个回字型

引脚只有64 B系的怎么测哦

网友:
有没有刷BIOS?

网友:
刷下 BIOS EC 试下。

网友:
等待你修好,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最后一个64脚是开机脚,是南桥问题,现在加焊正常了。

网友:
查主板便宜就换吧

网友:
现在的板子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不好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