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 P2806芯片

楼主(2016-03-14):
此芯片的 20脚VIN有19V  15脚PG有3.3V,18脚CP有15V,19脚CN有0.03V 但是17脚VOUT没有输出,是不是p2806坏了

网友:
待机的3V 5V也没有

网友A:
这是个28V的升压芯片吧,你看看输出脚还对地短路?多发点信息好判断一点

网友B:
管他那么多 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28V的升压芯片吧,你看看输出脚还对地短路?多发点信息好判断一点

VOUT没有对地短路  PG脚3.3V 14脚VSENSE是2.2V 但是 ON1 ON2 ON3 ON4  9.10.11.12脚都市0V  是芯片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28V的升压芯片吧,你看看输出脚还对地短路?多发点信息好判断一点

能告诉我p2806的工作原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他那么多 先换个芯片试试

没有这个芯片 需要调货 先判断下 要是这个芯片有问题就TB买一个 毕竟TB需要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28V的升压芯片吧,你看看输出脚还对地短路?多发点信息好判断一点

28V升压IC(p2806) 的VOUT对地阻值无穷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8V升压IC(p2806) 的VOUT对地阻值无穷大

无穷大说明主板这条线路有断线,或者芯片内部开路了,你是黑表笔接VOUT脚的吧,红笔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穷大说明主板这条线路有断线,或者芯片内部开路了,你是黑表笔接VOUT脚的吧,红笔接地?

黑接地 红VOU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穷大说明主板这条线路有断线,或者芯片内部开路了,你是黑表笔接VOUT脚的吧,红笔接地?

主板这条线路有断线会有影响么 芯片内部开路 就是损坏

网友:
红接地  黑接vout  对地5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