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多故障二修机,一步步带你飞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6-03-14):
东芝L600二修机

版号DATE2DMB8E0

成都成鑫电脑(东华店)

裸版待机高在0.5A左右,待机这么高应该有烫手,一模发现南桥烫首先拆了,待机正常了

但是还不触发,查EC各个条件

供电正常

时钟正常

复位正常

适配器检测正常

休眠开关正常

但是rsmrst不正常,刷个EC BIOS后依旧不行,果断换个EC

换了正常触发了,电流到1.2A且正常跳变,测试内存波正常,测试EDID正常,接屏黑屏,仔细检测发现屏暗

测试发现亮度调节接口无电压

怀疑断线,或者EC本身有问题,直接镊子短接20脚正常亮机,一坨锡下去搞定

正常亮机,测试一天正常。

网友A:
这二修上家估计把3V烧短路了,桥EC都坏

网友:
真是高手思路清晰判断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二修上家估计把3V烧短路了,桥EC都坏

应该是的

网友:
换桥,换EC成本怎么控制,客户能接受报价么?现在的客户真心报不上价格呀。

网友:
呵呵,又捡到好货

网友B:
是不是每个板子的时钟,复位,名字都不一样呀,

网友:
换两样东西,你报价多少呀

网友:
牛b,rsmrst这个判断的是亮点,毕竟换过ich,我肯定要怀疑下南桥这边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每个板子的时钟,复位,名字都不一样呀,

楼主说的这三项是EC的  每个牌子的不一样

网友:
估计是故意破坏了,你真行,还能修好

网友:
等待你修好,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二修吧

网友:
价格能飞吗

网友:
楼主讲的好详细

网友:
这么多问题吗,怎么收费呢。

网友C:
280我觉得 应该可以修就修了

网友:
  客户接受才行哦

网友:
好靓的技术啊 盼望着能跟上楼主的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280我觉得 应该可以修就修了

这价格也算对得起阁下的技术和付出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