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20 触摸板不能用简单维修

楼主(2016-03-14):
午饭后,来了台机器ThinkPad E520 。客户说是自己清灰,完后装上触摸板小红帽都不能用了,接机,报价,客户有事留机。开修,拆机观察主板没有有烧的痕迹,感觉是不是客户装的不行,重新差上键盘,触摸板,故障依旧。正好有台E430的机器把键盘装上试试键盘没问题,仔细看触摸板接口发现附近有个保险黑了,量一下,果然不通,窃喜,,,直接连上线,上机通电,一切正常。。f6902烧坏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大神勿喷!!

网友A:
呵呵,这也行,维修就是个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也行,维修就是个心细

是的,细心点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还没修到过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楼主发财发财  哈哈

网友:
ThinkPad做的太完美了,一旦有点不如何就断保险

网友:
观察的仔细才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修板仔细很关键。

网友:
这客户不作就不会坏

网友:
收了多少钱,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