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品牌台机或笔记本内存不兼容怎么办

楼主(2016-03-14):
用的都是正品的内存1600KST,用老些的内存1333的就行了。想把1333的写入1600不行,因为1333是双面16颗,1600是单面8颗的。求大师们的解决方法

网友:
单面双面本来就存在兼容问题

网友:
这个没有办法,1333的比1600的要贵点

网友:
不兼容就换啊

网友:
不是贵的问题,关键是1333的现在没有新货了

网友:
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老式主板,如G41,P43等的芯片组最大只能识别双面4G的内存颗粒,单面4G的因颗粒容量过大而无法识别。并不是1333或1600频率的原因,我的P43主板用1600KST骇客神条,双面颗粒的,正常使用。

网友:
1333跟1600要分别
有些会不兼容 有些直接蓝屏的 最好同样的

网友:
这个好像真没办法,老主板就是只可以支持1333的双面的,单面确实存在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式主板,如G41,P43等的芯片组最大只能识别双面4G的内存颗粒,单面4G的因颗粒容量过大而无法识别。并不是 ...

原来是这样的  多谢解答

网友:
双面是双BANK  单面是单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