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盘不转问题

楼主(2016-03-14):
硬盘是网友送的,新鲜拆机快递过来的,到手后接上,发现电机不转(轻轻转一下然后过大概一分来钟再轻轻转一次 ),模电路版电源接口下一厘米地方有点暖暖的,型号是WD1600AAJS蓝盘

网友A:
换个电路板,把BIOS换过去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路板,把BIOS换过去试下

用电吹风吹了一下电板就能用了,但是硬盘放凉后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吹风吹了一下电板就能用了,但是硬盘放凉后又不行了

那 应该是某个元器件不良,你具体看加热到哪里

网友:
LUGUO,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看下硬盘的电源那边有没电压进去 换掉板

网友:
电机接口接触良试试

网友:
拆硬盘电路板出来用橡皮擦擦擦,不行就换主板

网友:
PCB不良,详细检查一下各个元器件是不是在运输途中抖动脱焊了!

网友(2016-04-25):
看故障现象应该某个电容容量减小,电解电容。

网友:
换个板和BIOS能好,

网友:
最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换主板了

网友:
硬盘换电路板能行吗?

网友:
转了多年,累了,想休息一下

网友:
电机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