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0 开机慢

楼主(2016-03-14):
S400 进水 不出待机  都修好了 。开机0.6A不显 ,刷了BIOS,要等30秒才显示LOGO 画面 。其他没问题,求思路 怎么不等30秒?刷的BIOS 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 联想可以进了系统升级BIOS

网友A:
现在联想的机器好多都是刷了BIOS开机慢,说改BIOS,咱不会,只好和客户相商,大多还是能接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联想的机器好多都是刷了BIOS开机慢,说改BIOS,咱不会,只好和客户相商,大多还是能接受的

哦 心里有底了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都这样。

网友:
可以改成刷的,具体就是把显示慢的BIOS改成显示快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1686-1-1.html  这个不就是别人改好的嘛

网友:
这中机器 不好修好阿

网友:
换下内存试试

网友:
...不知道搜索吗 我就修改好了发到论坛过 这个机器

网友:
bios 也可以改吗?

网友:
刷写一个合适的BIOS就可以

网友:
你的BIOS应该可以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