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D3P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3-14):
GA-G41MT-D3P 不触发! 检查主板IO IT8718F腐蚀 清洗加焊未果,查开关电压5V!晶振两脚有压差,PCI A14 3.3V
查图  -RSMRST 无3.3V  -RSMRST由R232上拉  主板上没无件标号 没找到这电阻 直接挑起IO 116PIN 再测量 116PIN 有3.3V

换IO  -RSMRST 3.3V有了 再短接开关还是不触发。。 查IO 103PIN PWRBTSW 3.3-0-3.3  102PIN -SLP_S3 3.3V 107PIN -PSON 0V  IO已经拉低-PSON 但是还没上电问题已经很明显了  测量107PIN与ATX 16PIN 不通 直接飞线 再触发 上电跑码

网友:
这种故障算是通病,绿线电压这种情况短接主板开机针也是不能拉低的

网友:
这板子故障还蛮多的

网友A:
IO边上那根白色的线就是你飞的线吗?

网友B:
飞的线也太粗了,搞个专业飞线的那种线材美观一些

网友:
io must be replaced and bios brush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O边上那根白色的线就是你飞的线吗?

是的!同行拿来的机修好就行 没注意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的线也太粗了,搞个专业飞线的那种线材美观一些

是有些不太美观!随便找的一根线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的线也太粗了,搞个专业飞线的那种线材美观一些

是的,用粗线处理一般用于供电测试点断线开路故障。

网友D:
讲得很清楚 也很清晰 就是飞线很大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讲得很清楚 也很清晰 就是飞线很大气

谢谢 随便找的线

网友:
能修好,就是水平高,细节也需追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同行拿来的机修好就行 没注意美观

确实太不美观了

网友:
真佩服你们这种查信号的

网友:
真的吊爆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说实话修好这个板,感觉咱们一样,挺有成就感!恭喜楼主

网友E:
IO 的107脚直接飞到绿线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 的107脚直接飞到绿线嘛?

嗯。是的!

网友:
水平高啊

网友:
思路简洁,飞线简单

网友:
飞的线也太粗

网友:
技嘉不触发喜欢在RSMRST#上做文章

网友:
实地的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楼主时序很到位 飞线跟我一样不怕粗 牢固就行  此板子应该是腐蚀引起板断线  IO也嗝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