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 装不进去系统

楼主(2016-03-14):
DELL 5420 进PE卡机,系统装不进去,外设都换多不行,有人修过吗
DELL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卡机 一般 都是外设出了问题多 网卡 光驱 键盘 硬盘 PCI 芯片 你一个一个试试看

网友:
是AMD 机器 你叫要看看 是 不是北桥 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