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独显改集显的问题

楼主(2016-03-14):
参照论坛朋友的帖子改了集显,结果出现这样的花屏,有高手指点,给100下载分
原帖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8221-1-1.html

网友A:
看来买本要么独显,要么集显,改来改去,怪麻烦的,改不巧,还净证

网友:
是不是你的乔型号 和人家的不一样

网友:
直接换显卡就行了 成本也不高 没必要改

网友:
数据线的信号组织都正常吗

网友:
看看外接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改过 不好改啊

网友:
确实不好改,期待楼主改好结果。

网友:
感觉有点缺色

网友:
有可能是某数据不良

网友:
查出问题没有同问题呀

网友:
屏线坏了应该是!!!!

网友:
楼主  你的刷集显bios没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高深,你问下原帖的贴主看下

网友:
期待楼主改出来,又一个很好的案例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买本要么独显,要么集显,改来改去,怪麻烦的,改不巧,还净证

哟呀以后欺负顺丰快递互为各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哟呀以后欺负顺丰快递互为各单位

嗯嗯有难度

网友:
请教是不V额服

网友:
哎 怎么省钱怎么干 倍

网友:
还是找个料板值个显卡装上吧,稳当一点。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改显卡太麻烦了

网友:
应该是却信号,打下那几个信号的组织,另外看下机子的LVDS模块 ,刷个BIOS基线的

网友:
没改过,牛人啊

网友C:
我刚刚改的,问题给你的一样,不知道怎么办了,你的弄好没有

网友D(2016-04-23):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改的,问题给你的一样,不知道怎么办了,你的弄好没有

我的也出现了屏抖动,可解决了,应该是某信号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出现了屏抖动,可解决了,应该是某信号不稳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改了灰屏,原屏AT07不停变色,以为屏问题,换了几块,有的显了有波纹,有的灰屏

网友(2016-05-27):
我的改了,和你的一样,,真实的,,希望有人能说出问题

网友:
还是直接换个独显装上去吧,绝对OK

网友:
G450主板又不贵,换板吧,不要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