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40 独显 原厂bios 两个一起刷 杜绝二次开机

楼主(2016-03-14):
朋友从售后发过来的工厂bios 解决二次开机  开机慢等bios问题  e440独显  本人亲测  绝对好用  版号忘了 没给朋友说版号  就说了型号  发过来就可以用

网友:
楼主发挥无私奉献精神 加分加分 这个我正需要啊!刷了就好了

网友:
就一个 啊

网友:
这么就一个啊

网友:
里面是两个  压缩到一起了  这样可以省5分

网友:
里面是两个  压缩到一起了  这样下载就可以省5分

网友:
我的是不开机  刷完开机了  1次  估计不是BIOS问题

网友A:
我的返复掉电重启,下个试试

网友:
楼主 我我刷了U8一个开机延迟啊 是不是两个都要刷啊?

网友(2016-04-14):
引用 网友A:
我的返复掉电重启,下个试试

返复掉电重启刷了BIOS好了吗

网友B:
bios 可以点亮。刷了还是亮屏后30秒反复掉电重启。和我的原装BIOS一样。估计这个问题不是耍BIOS这么简单了。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 可以点亮。刷了还是亮屏后30秒反复掉电重启。和我的原装BIOS一样。估计这个问题不是耍BIOS这么简单了 ...

你这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我刷了4m的就不掉电了

网友:
谢谢楼主    楼主应该说明一下板号或者芯片型号

网友:
不知道好用不这机器下了好多BIOS总是没有一款合适的

网友(2016-05-18):
i3 i5 都能刷吗

网友:
确定可以解决开机慢的问题吗

网友:
我已经刷啦几个BIOS,都是开机慢

网友:
希望刷啦这个就可以

网友(2016-06-20):
刷好的,都出来说一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