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待机电压 一般都是有3v 5v对吗?

楼主(2016-03-14):
不管是惠普,联想,还是宏碁,笔记本南桥待机电压 一般都是只有3v  5v,  对吗,还是 有些变态的本子,还有其他的待机电压。就是按开关键前的  南桥待机电压。高手求救。

网友:
还有待机12V
有的有待机1.5V

网友:
英特尔的都是这样   区别只是在于  新机跟老机  3 5V的电压 是何时存在的     在一个AMD 待机时 还有一个1.2V的待机电压

网友:
开机之前就有的电压,3V/5VPCU,南桥待机电压是3V/5VSUS,是待机电源,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机器,有的有5V 没3V  很奇葩的

网友:
这个很难说的,英特尔是3,5V,AMD的还有个1.2的,有的触发之后才有待机电压,也就是EC芯片参与了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