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

楼主(2016-03-14):
刚收到一台二修的东芝L600D机器,待机0。12的电流,但待机电压正常,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能开机么?如果可以就看看转化电压是不是没开机就已经出来了,看看那几个管是否好坏,如果开不了就查查后继是否有短路吧

网友:
你是几位数字电流表   3位的 就偏高了

网友:
不用纠结,直接摸主板哪里发热就是那个坏,网卡可能性比较高,还有待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