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X58 EXTREME反复重启维修一例

楼主(2016-03-14):
前几天从客户手里拿到一个EX58坏板,客户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放了很久就再开不开机了,网上找了下没有extreme的原理图,不过有UD3的,就答应给修了

首先拿来观察了一下板子,没发现有什么损坏迹象,上电源测了一下,开机之后立刻掉电,感觉板上有短路,测了一下各个电源接口对地电阻,都没有短路,转而去查CPU供电,发现CPU供电上管出现短路,由于没有在线测试MOS管设备,逐一更换,更换到UG2_1所对应的管子,发现此管损坏,更换以后无短路

再次测试,这次风扇转大约3s之后自动重启,如此反复循环,板载检测卡不跑码,上了一个别的检测卡,CPU供电正常,无复位
而后又测试了一下,取下8PIN 的12v供电,不会出现重启;插上12V供电,无论是否上CPU均会导致重启
后来到了下班点就没继续搞,先回家了

回家以后仔细看了一下原理图,12V供电加上去以后,一共有可能向其他部分改变两个信号,一个是VR_RDY,一个是VR_HOT,VR_HOT通过控制其他位置的三极管最终输给了南桥的THRM#,会不会是这个位置的问题呢?
经过查找intel数据手册,THRM#最多会触发一个SMI中断,并不会导致重启

而VR_RDY最终输给南桥VRMPG,VR_RDY疑点很大,于是第二天来到班上,短接电源强行开机,测得VR_RDY果然为0.26V,问题就出在这里

然而手里当时并没有可替换的芯片,于是又重新思考了一下,VR_RDY在电源芯片使能之前,应该也是低电平,插上8PIN 的12V供电之后,电平就算是0.26,也还是低电平啊,为什么前一种情况没有重启而后一种情况重启了呢,于是我认为这其中必然还有其他情况,正好等电源芯片到,我就拿示波器测了一下波形,果然,开机之后,VR_RDY有大约200ms变为高电平,而后迅速降为0.2V左右。问题就在这里,查了一下intel ICH10数据手册,一旦VR_RDY出现下降沿,就会导致电源reset

快到下班点的时候,终于弄来一个ISL6336A,急急忙忙焊上去,测试,一切正常,维修费到手

网友:
技嘉的板子还是不错的 楼主分析的也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网上没有EXTREME的图纸,不过有相近型号的

网友A:
THRM#不正常导致是的掉电,VR_RDY是南桥发出复位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这个电压不稳定就会造成重启。

网友B:
红表笔接D,黑表接G或S分别测试一次,一般MOS管短路DG、DS都会短路的,很容易判断哪个管出问题的,楼主思路不错

网友:
不错,楼主思路很晰,学习了。

网友:
这么高级的板  本人看见就腿软了~

网友C:
SMI中断是什么?百度看下不理解。
还是中断一般都是CPU处理,此时CPU还没工作………
SMI中断不会引起掉电吗?

网友:
楼主思路很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表笔接D,黑表接G或S分别测试一次,一般MOS管短路DG、DS都会短路的,很容易判断哪个管出问题的,楼主思路 ...

哎,当时测了,结果所有管DS,DG表现都差不多,没有短路的,后来想想,一个一个取下试试吧,结果运气挺好,拆到第三个就找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HRM#不正常导致是的掉电,VR_RDY是南桥发出复位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这个电压不稳定就会造成重启。

我看手册上说的温度检测一共有两个引脚,THRMTRIP#和THRM#,THRMTRIP#是会导致直接掉电,而且不需要经过CPU反应,THRM#导致一个SMI中断
这是手册上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I中断是什么?百度看下不理解。
还是中断一般都是CPU处理,此时CPU还没工作………
SMI中断不会引起掉电 ...

SMI是一种特殊的中断,优先级甚至高于不可屏蔽中断,会导致处理器进入一个特殊的模式,此时CPU如果没工作的话不会有任何结果,但至少应该会使SMI#引脚产生一个电平跳变,如果处理器此时正常工作,就会捕获这个变化,产生一个中断事件,如果处理器没工作,则不会发生什么

网友:
,VR_RDY是南桥发出复位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这个电压不稳定就会造成重启。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原理分析深奥,有点不懂。

网友E:
你的手册有中文版的吗?能分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手册有中文版的吗?能分享吗?

你是说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手册上说的温度检测一共有两个引脚,THRMTRIP#和THRM#,THRMTRIP#是会导致直接掉电,而且不需要经过C ...

晕,THRMTRIP#和THRM#是不同的?原先以为是相同的,以为后面是前面的简写,楼主这文章发表的好,纠正了我错误的认识。还有楼主这么热心为我们解答也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