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10 EA40-BM MB 13233-1M 48.4OC05.01M-OK

楼主(2016-03-14):
Acer E1-41-OK

Acer E1-410 EA40-BM MB 13233-1M 48.4OC05.01M.rar

网友:
修到个一样的,无法开机,刷个试试

网友:
楼上刷了成功了吗,我这有个电流0.27掉电的,阻值,电压都正常

网友(2016-05-30):
BIOS有密码 ,想刷个解密 发现刷了两个都不行

网友:
楼主这是哪个BIOS,是EC旁边的那个BIOS吗?

网友(2016-08-07):
4OC05.01M 楼主 你标题 是这个  图片里面 怎么是40C10.01M 这个 。。到底是哪个?

网友(2017-10-15):
我的原先能开机的 进BIOS 只有UEFI 启动没有普通模式 刷了楼主的现在加电掉电了

网友(2018-05-13):
兄弟,这个机器bios是不是有很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