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求教~DELL显示器 E1910H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3-14):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戴尔显示,型号是 E1910H。现象是开后不接信号时屏幕偏红,显示阴影并清晰度差!请各位帮我分析下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谢谢!!

网友:
请问各位大神,到底是屏还是驱动板问题!谢谢!

网友A:
我有好几块这样的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好几块这样的屏

你的意思是屏坏咯??

网友:
有可能灯管

网友C:
qudongban驱动板的问题多一点  谢谢

网友:
不可能是灯管的,灯管老化屏幕偏红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显示很不清晰还有重影,这个肯定不是驱动板就是屏了,没其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udongban驱动板的问题多一点  谢谢

请问您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反正驱动板有可能,但是如果是驱动板问题会有重影吗?感觉像笔记本屏线没插好的那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反正驱动板有可能,但是如果是驱动板问题会有重影吗?感觉像笔记本屏线没插好 ...

我以前遇到的是  显示有花纹 盒重影    如果你有 屏线  可以先换一个屏线试试      或者如果有有通用驱动板 直接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遇到的是  显示有花纹 盒重影    如果你有 屏线  可以先换一个屏线试试      或者如果有有通用驱动 ...

关键是没有通用版哦!屏线因该没问题!客户说是忽然断电后就这样了!

网友D:
判断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可以看不接信号线的时候“无信号”字显示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判断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可以看不接信号线的时候“无信号”字显示正常吗

不正常,上面的图就是不接信号的,所以难判断!如果接了信号这样肯定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上面的图就是不接信号的,所以难判断!如果接了信号这样肯定就是驱动板了!

估计屏的概率比较大,因为如果屏是好的话,我觉得无信号应该会显示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估计屏的概率比较大,因为如果屏是好的话,我觉得无信号应该会显示正常的

不一定吧,如果驱动板信号发出有问题,会不会也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啊???

网友E:
屏线问题, 重新插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吧,如果驱动板信号发出有问题,会不会也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啊???

驱动板坏,会出现这样的毛病,没有用好驱动板验证,是不能说明那里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线问题, 重新插吧,

上面说了,是客户突然断电后这样的,有可能是屏线烧了吗?

网友G:
驱动板坏有可能。但屏坏的机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驱动板坏,会出现这样的毛病,没有用好驱动板验证,是不能说明那里坏的。

不行得搞一块好的试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驱动板坏有可能。但屏坏的机率大。

是的,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兄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的,如果有人碰到同样情况是屏坏了我也就不折腾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兄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的,如果有人碰到同样情况是屏坏了我也就不折腾了!感谢!

那你就买套通用的板,点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没有通用版哦!屏线因该没问题!客户说是忽然断电后就这样了!

断电 导致的 就是    驱动板问题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屏坏咯??

1,这个屏的灯管肯定坏了,2你可以换跟屏线再试一下

网友:
屏坏了,不用维修了

网友H:
这看不出来,都有可能,换屏线试。不行就换板子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这个屏的灯管肯定坏了,2你可以换跟屏线再试一下

跟灯管一毛钱关系也没有的,确定以及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看不出来,都有可能,换屏线试。不行就换板子试。

感谢您的回复,我试试!

网友:
最好找个屏或驱动板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大多数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坏

网友:
第一反应灯管老化
换个灯管  或者去掉保护看看

网友:
灯管与屏线坏的几率大些,只有逐一测试排查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灯管一毛钱关系也没有的,确定以及肯定!

那好吧,我只是说出我的经历,我的屏和你的一样的故障灯管坏了,换了后显示没有红色只有粗条纹,不信我可以拍个照片你看看。都是为了帮你解决问题,请不要以这样的语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好吧,我只是说出我的经历,我的屏和你的一样的故障灯管坏了,换了后显示没有红色只有粗条纹,不信我可 ...

不好意思言语不慎,得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