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3 DA0JW2MB8D0 这个板子待机有5V,无3V。

楼主(2016-03-14):
今天接个海尔T6-3 的本 DA0JW2MB8D0,不加电,待机有5V,无3V,开关有3V电压,也无短路,RT8223 11脚无3V输出,换了一个RT8223还是一样,这个按广达时序,应该先有3V,5V待机啊,3V给EC供电,EC也无短路,断开3V电感,也无电压,拆掉EC,3V,5V都没有,能使EC坏了吗,我手头还没有EC,请教哪位修过这个机器的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
有些板子触发之后才会有3.3V,不是的话就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二级电压有没有短路了   , 待机芯片3v开启有吗?

网友:
3v的开启脚是否为高电平?是否存在滤波不良?反馈电阻主值正不正确

网友:
3V滤波电容换了,用示波器量3V电感,瞬间也没有波形,我想知道这个3V不是待机就应该有的吗,还是先有5V,开机后EC转换3V呢?按广达开机时序应该是待机3V,5V都有,3V给EC供电啊,哪位师傅修过这个主板,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我遇到了一个T6 的主板,开机 有3V 5V  不开机,你还是先修3V 吧

网友:
这机器3V修出来了,结果也不开机,EC也换了,无任何短路,给别的高手修也没修出来,最后还给客户了。现在这板子待机3.3V,5V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