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给介绍下,系统芯片怎么快速找到,

楼主(2016-03-14):
有的说看电感,找两个大小差不多一样大个的电感,我补充一下,美信的比如1632之类的就不用介绍了,我只是想知道目前新出的那种小的供电芯片。怎么找,是找到之后死记芯片型号吗?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系统供电 3.5v 一般都是在一起的两个小电感,记住常用的几个供电芯片就行了

网友:
记住几个常用的芯片。。51125 51123 1225之类。。

网友:
谢谢师傅指点,我记下了。

网友:
我那天看师傅修了本本芯片是e1,好像不大的一个供电芯片

网友:
51125遇到很多

网友:
老师告诉我们供电系统学会了cpu和局部电路也就基本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