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BIOS 保证亮机

楼主(2016-03-14):
E431 BIOS 保证亮机的  亲测OK

THINK E431U5.zip

网友:
权限不高 刚好可以下下来

网友:
U6呢  还有个4m的bios呢

网友A:
这机器bios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bios是通病吗

bios没有启动项   刷bios需要开两次

网友(2016-04-29):
应该是2个BIOS程序啊,64是南桥的,32是EC的

网友:
可以治疗不开机吗?

网友(2016-05-31):
我刷了不行
一样的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什么问题呀  开机不显示   是BIOS问题不

网友(2017-10-21):
下了n个了,都是重复开机第一次跳到0.4左右然后掉到待机然后又到1安左右,就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