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78L-MLX主板诊断卡跑C5代码

楼主(2016-03-14):
同行拿来这一华硕主板,说是开机跑C5,不显示。PCI的时钟复位都有1.6V与3.3V,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1.5V 0.75V,3.3V都有,刷过BIOS,换个IO,加焊过北桥与CPU座子,还是跑是C5,请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spd  总线都正常?实在不行就插个阻值卡打阻值吧

网友:
看一下板子有没断线

网友:
正好有一张这板子先学习了

网友:
C5多是内存不过

网友A:
DDR3代:主供电VCC:内存边上的电感  1.5V VERF参考电压:1脚 0.75V   系统管理总线SMCLK:118 3.3V  负载VTT_SDR供电:120脚:0.75V  VCC_SPD供电:236脚 3.3V  系统管理总线SMDATA238脚 3.3V
D3内存工作条件:VDD SPD 系统总线SMBCLK和SMBDATA 地址线和数据线。SPD可以飞线,238脚和118脚系统管理总线供电不能飞。

3代内存先有PG再有复位(168脚),这个复位需要上内存才能产生,内存有电压输出了,那维修思路瞬间转到反馈脚,FB

这个是我看帖子摘录的 相关信息 希望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DR3代:主供电VCC:内存边上的电感  1.5V VERF参考电压:1脚 0.75V   系统管理总线SMCLK:118 3.3V  负载V ...

谢谢高手指点,想问下是CPU的PG有了以后,才有内存的复位吗?这个主板内存168脚复位没有电压,其他都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高手指点,想问下是CPU的PG有了以后,才有内存的复位吗?这个主板内存168脚复位没有电压,其他都有电 ...

搞个点位看看DDR_RST#怎么产生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高手指点,想问下是CPU的PG有了以后,才有内存的复位吗?这个主板内存168脚复位没有电压,其他都有电 ...

内存供电芯片FB脚也有0.7V,这个内存芯片RT8120没有PG脚,请问高手指的先PG再有168脚复位是指哪个PG呀?

网友:
我的这个板子跑。32和80不插内存就报警。反复在那复位。不知道什么东西跑不过。看跳的代码内存好像都还没有过。

网友C:
DDR3测试点 长段朝上中间隔断左边上方第2脚为主供电,下方第1脚为复位 118 238 SMB  236 SPD  1脚REF电压  240脚 VTTDDR  确认都测试了?

网友:
这个版主 内存SPD爱坏
还有不行看下内存IO那边822是否被拉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DR3测试点 长段朝上中间隔断左边上方第2脚为主供电,下方第1脚为复位 118 238 SMB  236 SPD  1脚REF电压   ...

版主我的。SMB有读数据。236有3.3供电。1脚有0.8复位有1.8但是SMB一直在跳变。还有就是PCI-E接口的100M时钟没有。还有这板的声卡复位是跑码完成后在出的吗?有没有可能是时钟芯片的问题。PCI接口的时钟是正常的。另外这个主板不插内存 内存供电为1.5。插上内存后的电压就变成1.8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我的。SMB有读数据。236有3.3供电。1脚有0.8复位有1.8但是SMB一直在跳变。还有就是PCI-E接口的100M时 ...

光236脚不行还有118脚也测一下,SMB电压跳的话就断电打下两脚对地值看看有没有异常。声卡复位有的是跑码后出,有的是跑码完后出。

网友B:
呵呵,这块主板搞好了,原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块主板搞好了,原来是南桥的问题!

换南桥问题解决了吗?我的目前还在修理中。没有思路。

网友:
排阻怎么这么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