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解决HP Q118开机不显示问题!!!!

楼主(2016-03-14):
型号:HP Q118
板号:DA0R63MB6F1
故障:开机,电流在0.7-0.9之间来回跳动,且没显示。
      二话不说,上直流电源,果真如客户所说。
        1.果断拆机,新机第一次修,拿出主板仔细观察没有发现进液和明显烧痕,
        2.上神器,万用表测各电感阻值,正常。
        3.先易后难,先刷个BIOS再说,就这么给力,啪-啪-啪,电流上去了?接屏一试,亮机。已经亮机慢点,大概30秒左右。
         4.总结,修机要有思路,胆大心细,先易后难。半小时搞定,客户要的急,没拍下图来,有点遗憾!!!
淘宝购买,上BIOS一份:

HP Q118-DA0R63MB6F1 EC BIOS.rar

EC

HP Q118-DA0R63MB6F1 NB BIOS.rar

NB

网友:
写的不好,与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HP的机器BIOS换的还是不少的  特别是6系列后的

网友:
看来我那一台也要刷个BIOS才行啊

网友:
如果用示波器  应该是死波

网友:
一般一手机器都是比较好修的  放电擦内存刷BIOS加焊显卡 这几步可以秒杀大多机器了

网友:
感觉4代以后的BIOS  都要合成才不会慢

网友:
进水。有烧痕刷bios也可以,不应该啊

网友:
刷bios也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有需要会下的

网友:
牛逼得技术。我不懂

网友:
牛逼的不得了就这么就完事了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啦 ~!

网友:
需要   下载来试试  感觉就是bios的事情  刷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这个是新机器    先软后硬

网友(2016-04-23):
我要下个试试

网友:
我要下个试试看可不可以用

网友:
来的不亮有就先刷

网友:
有人写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