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 ATI独显0X00000116蓝屏修复。大神勿喷

楼主(2016-03-14):
          同行一台K55D装系统0X00000116蓝屏,拿来叫我装,一看就知道要么显卡出问题,要么驱动不对。先装个系统吧,装完系统第一次进系统的时候蓝屏了,又重装,不打显卡驱动,进系统后去官网下驱动打上还是蓝屏。那应该是显卡有问题了。报维修价和换显卡价后客户要求直接换新卡。好,留机走人。
          开始修机, 看论坛上有人说这显卡蓝屏必须换显卡才能好,为了证实这个说法我决定先加焊,加焊不行再重置,重置不行再换显卡。于是乎先加焊了显卡,老样子。又重置, 搞完后开机还是蓝屏,没办法,只能换显卡了。 新显卡换上之后郁闷了,还是老样子,
无意间发现有个电容被我不小心在清洁的时候搞掉了, 补上还是一样,这下就郁闷了,连换了都不行,那搞大了,但是不死机,由于新卡是无铅的,所以决定再加焊一次,又加了焊膏再加焊了一次就好了。 到这一部我就放心了,,,之前不到这一步就蓝屏重启。
          看来以后这种显卡要多备货了。还有就是清洁的时候要小心了,不要太粗心了搞出其他情况来。

网友:
换那么打的BGA芯片得用专用的焊台吧...

网友A:
新的显卡确实不好焊   温度低了不化  温度高了又怕爆桥

网友:
又长知识了  k55d  只能换显卡

网友B:
可以将新卡的无铅珠子换成有铅的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显卡确实不好焊   温度低了不化  温度高了又怕爆桥

是的,有些显卡看上去就脆弱,只能新卡重置,不然根本成不了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新卡的无铅珠子换成有铅的搞

是的,这卡看上去还算顽强所以没重置,有些卡看上去就容易爆掉那种只能新卡重置

网友C:
我干!! 我换了显卡是还 蓝屏 。。难道是显存出问题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干!! 我换了显卡是还 蓝屏 。。难道是显存出问题了 ?

你不会买了旧显卡吧台

网友:
工作量够大的

网友:
记下了,以后遇到就直接换显卡。

网友:
手工一定到要位  要不然费钱又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会买了旧显卡吧台

没有 是其他问题 。已修复!!

网友:
116蓝屏 就是显卡方面的问题 不用考虑其他 一般基本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这种无铅的新显卡有时候就是一次很难做成功

网友:
可以把独立显卡屏蔽掉试下

网友:
有时,可以把新卡上的无铅锡球除掉,植上有铅的球,可能会好点。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这种打驱动有问题的一般都是卡的问题吧

网友:
很牛,怎么会喷,学习还来不及

网友:
楼主谷观察很仔细,维修就该有细致入微的精神

网友(2016-05-19):
无铅的温度要高

网友:
楼主做A卡的BGA 做的不多吗?这个桥的温度应该好掌握呀!!

网友:
买了瓶无铅的0.5的珠,重植后效果比有铅的好,大伙可以试下

网友:
k45dk55d这种机器很多不稳定的...一两天蓝屏死机一次多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