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装系统装不进去,总是重启的解决

楼主(2016-03-14):
上个礼拜给送了联想维修站,联想维修站最开始说系统的故障,这个系统特别难安装,得需5个U盘才可以完成此项工作,并且需要至少2个工作日才可以完成,装系统是非常复杂的,今天刚拿机的时候,联想就讲是主板坏了,换了主板才好,发这个贴的目的是让同界人尽量少走弯路,如此贴对您无用,请绕行.有心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这5个U盘到底是些什么呢?不过个人还是认为没有那么复杂的.

网友:
感觉 现在装系统越来越难但钱越来越低。

网友:
5个U盘,这系统太强大了吧

网友:
新系统是不好装了

网友:
搞不清楚哟

网友: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是个什么技术啊,需要这么多U盘吗?

网友A:
一个用来引导,一个加载驱动,一个进系统装驱动,一个进系统装软件,一个加载进去备份...我猜的...

网友:
这些东西我们一般情况下一个盘都可以搞定啊.还需要这么复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用来引导,一个加载驱动,一个进系统装驱动,一个进系统装软件,一个加载进去备份...我猜的...

还是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什么型号的。也要分享一下,下次大家才不会走弯路啊

网友B:
联想100S-14IBR新款机型,运行不了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100S-14IBR新款机型,运行不了WIN7

我碰到过一台ACER的型号忘记了win7装上之后USB全不能用。只能重装WIN10下载一个镜像装一下它原来用的版本

网友:
技术原来原不好搞  钱原来原难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