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60e维修

楼主(2016-03-14):
待机大,南桥烫,一量usb都短路,换南桥,开机20秒才显示,原来是me的问题,修改好了OK

网友:
上面me的问题?没看懂

网友:
me要怎么搞?
有过程就更好。

网友:
这种标题党,真是无语了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都修得到啊。

网友:
这机器换南桥了也要改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