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分贴,G400进水维修,大神别喷

楼主(2016-03-14):
联想G400进水机,板号la-9631p,电流上到0.8多不亮。打PLTRST#高电平,可以判断板子主要供电基本正常。接下来我一般去抓lpc_frame#有没有下拉脉冲判断U有没有动作,不想看图纸这次直接抓JDIMM槽200pin,202pin也就是内存smbdat,smbclk有没有下拉脉冲,运气好结果是脉冲有而且很多,说明已经跑码读到内存SPD内容了。但内存上没有一点波形,那就要查内存工作条件了。第一pin就不正常,+VREF_DQ_DIMMA这是内存工作的基准电压,示波器的动作是先抬到0.75v,秒级时间掉到0.3v,测了一下这个信号相关的元件和上拉电压没有异常,象是被U拉低了一样。运气好,第二个信号就测的DDR3_DRAMRST#,不正常啦,幅度只有0.68v,正常是1.5V.

内存复位不对很自然想到内存的PG。查U14PIN  PM_SYS_PWRGD_BUF,

问题就在这儿了,只有0.41v,

查u1 2pin PM_DRAM_PWRGD有正常的3.3V,再查PM_SYS_PWRGD_BUF的上拉电压+1.5V_CPU_VDDQ是0.41v,原来是这样。查+1.5V_CPU_VDDQ的来源吧,U3 G级是个低电平,

哈哈,经验告诉我进水机这种情况不是上拉电阻阻值变大就是有断线,果然是断线,r56 1pin 没有19v,从U那边的B+飞根线过来,通电亮机,维修结束。

分太贵了,充值伤不起,大家积极发贴相互加分啊

网友:
助理工程师都怕没分下啊?

网友:
时序掌握的不错

网友A:
你们有摄影师的吗?
谁帮你拍照的?

网友B:
请教大神 : 内存复位不对为什么很自然想到内存的PG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有摄影师的吗?
谁帮你拍照的?

实在没分了 有心发个贴 修时就让徒弟拍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神 : 内存复位不对为什么很自然想到内存的PG   ???????????

话说都是电压对了也就是PG对了才复位嘛

网友:
还收徒弟不?

网友:
看来一上手就找观察家了出发点。不错

网友:
楼主,能讨教下,你是镇么学的修电脑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头头是道!推理准确!

网友:
学习了,一直在想要示波器,奈何口袋空空如是。。。。 加分先

网友:
楼主经验很充分哦

网友:
维修只快啊,两三下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