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c.换硬盘后刷机失败。提示无效序列号

楼主(2016-03-14):
由于之前换过硬盘。用了两天就挂了。于是激起了我学习修手机的念头。网上买了拆焊台等等配件开始学习换硬盘。以下先略过吧。不知道怎么的拆硬盘时弄掉了旁边一个小电容,图片晚上再上传吧。再某宝下单了个拆机硬盘回来装上后刷机提示无效序列号。这是怎么回事。序列号是主板屏蔽罩上面的买时叫卖家帮写上的。这个情况还能救吗?本人是小白。不懂维修的

网友:
踏风寻梅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买的假的吧

网友:
硬盘上面有个小东西掉了,主板上焊点也弄掉了

网友A:
卖家真的写上序列号了?

网友:
只能自己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家真的写上序列号了?

卖家说写上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写上了的。还有图上那个掉了电阻的地方是什么的?掉了有没有影响什么?

网友:
掉了就补上差不多的   你那个你确定写了序列号

网友:
我记得主板屏蔽罩上的序列号不是主板的序列号,刷机提示无效序列号应该是序列号写错了,另外你掉那个应该是电容,掉一两个没问题的,如果没有保存原来手机中的序列号,就通过机壳后面的imei码查序列号吧

网友:
掉的是电容c95不碍事

网友:
最好是通过码片里面的资料,把序列号读出来重新写硬盘。

网友:
再买一颗,让卖家写,把手机连电脑,通过电脑上的属性,可以查机子序列号,自己写那个还要几百块,

网友:
弄好了没有  ,

网友:
换硬盘还要写序列号,没换过硬盘,跟你们学学

网友:
向你们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这东西就不好弄了。

网友:
换硬盘后刷机失败。提示无效序列号??刷机能不能刷完,连接爱思看5码是否匹配

网友:
换硬盘是大工程啊

网友B:
这年头小白都敢换硬盘了,做维修的怎么混

网友:
谢谢!非常感谢俄/

网友:
你们都搞的这么厉害了 我也要跟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年头小白都敢换硬盘了,做维修的怎么混
我已经喝习惯西北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