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安装教程]-光盘安装 Windows7

楼主(2016-03-14):
[系统安装教程]-光盘安装 Windows7

  光盘安装PC操作系统是微软推荐的传统安装方式。和其他方法比,具备可靠性高、故障率低、操做简单的优势。有时一些特殊的电脑设备无法用其他方法安装时,必须用光盘方式安装操作系统。
  光盘安装PC操作系统的步骤比较简单,只需要将Win7系统光盘放入到电脑光驱中,重启电脑后在启动顺序菜单选择从光盘启动。电脑就会开始安装操作系统的程序了。下面就是具体的操作方法:

一、设置系统BIOS从光盘启动

  一般来说,再开机时按ESC键或者F1、F2之类的功能键便能调出启动顺序菜单。每台电脑具体情况不太一样,需要用户紧盯开机第一或者第二个屏幕左下方或者右下方的提示,这种提示会比较明显。如果没来得及按,可以再次重启电脑并及时按相应的键。
  这里主要讲讲设置BIOS从光盘启动的方法。在开机自检时按下DEL键进入BIOS,调整好启动顺序后保存设置并重启电脑。然后电脑就会按照您刚才设置的启动顺序进行启动了。

图一、设置BIOS从光盘启动

图二、电脑从光盘启动的提示
  按任意键启动后,系统会加载各种所需文件,在此之后会进入安装程序界面。

二、手动安装WIN7操作系统
  进入WIN7的安装界面。
图三

  此时点击下一步继续 。

图四、单击现在开始安装

图五

图六

图七、选择安装类型
  本文以全新安装Win7系统为例,所以选第二项“自定义(高级)”,然后点击下一步继续。

图八、选择安装位置
  选择安装位置,也就是常说的安装到哪个盘。如果当前电脑没有其他系统,选择序号尽量靠前的任意一个可用空间大于20GB的分区(这里是分区1);如果您想安装双系统,请避开已有的系统分区,然后选择序号尽量靠前的任意一个可用空间大于20GB的分区;如果您要覆盖已有系统,请确保已有系统分区剩余空间大于20GB;然后点击下一步继续。

图九、开始正式安装

网友:
图十

图十一
图十二、系统第一次重启

图十三、第二次重启

  然后依照提示,输入用户名、密码、激活码、设置更新方式、日期等。
图十四、设置用户名

网友A:
图十五、开始设置密码

图十六、输入产品密钥,用来激活Win7

图十七、设置更新

图十八、设置日期和时间

图十九、设置用户网络

图二十、安装完成,进入Win7系统

  出现这个画面,就说明安装成功。收工。

网友:
安装系统入门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十五、开始设置密码
图十六、输入产品密钥,用来激活Win7
图十七、设置更新

虽然麻烦点,但还是安装版的好用,没有垃圾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虽然麻烦点,但还是安装版的好用,没有垃圾软件。

有句广告词:谁用谁知道。。哈哈。。。其实,自己用,还是多花点时间动手装下系统,避免后面的N多麻烦。。。哈哈。。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句广告词:谁用谁知道。。哈哈。。。其实,自己用,还是多花点时间动手装下系统,避免后面的N多麻烦。 ...

我就是从网上下载安装版  再手动打驱动 自己感觉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