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43T-DM1 V:A00复位不跑马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3-14):
版号:戴尔 DELL G43T-DM1 V:A00
故障:复位不跑马
维修地点:本人店铺和伙计店铺
前言:
       昨天伙计邀了5个同行伙计 请吃大餐(晚饭) 我到他店铺后 伙计拿了戴尔这块板 给我说 他的散客的。
拿到后 就和大伙们吃大餐去了,吃完伙计再三叮嘱 要当晚修好。
我吃得美味极了扔一句:“只要桥不挂掉,包好!”
话说大了
...
回去上检测台一看 眼睛大了

大爷的  复位不跑马~~~~~~~~~
...
先上个整图:

型号:

测:
各大供电都正常!
PCI PCIE 时钟复位都正常
会测的都测了 都没发现异样!
BIOS刷了
上假负载测,发现故障了。
地址线 A6点 对地无阻值

有时候 无阻值是接触不好  用力压一下又会好了
这个压了也没反应,再换一个 假负载 也一样。(我有两个775假负载

其他点都有阻值

上电测 其他附近点都有1.19V电压

就这个A6点无电压
这个地址线A6点 是去到北桥的,压北桥无效。
我的BGA 早坏了  又得去伙计那里焊了。
上BGA  焊了
拿下来 测还是一样 A6还是没阻值。。。。
仔细看 无明显断线
叫三板斧伙计 重植,说没滤网。。。。。。
A6对地 凤鸣档是3.0  不知道会不会是短了旁边的地线还是怎么的
说:帅锅呀,要不调高点温度?听天由命,故障肯定是北桥。
伙计说:只要弄亮了就OK 不行就换板了,同意了。
调到238度 让BGA呆在238度 烤一会。
(原来他的焊台调的是 一般到230度就手动立即关掉)
十几分钟过去了。。。。
把板取下来,冷却完全后
测地址线A6阻值

我去!A6的313阻值出来了,我那个激动呀~~~

上点测 跑马了  无内存提示

好了 能点亮了

上传多了一张图片顺便说下
这个是技嘉H61M-DS2 哪个版本忘记了
故障 开不了机 有时候又可以开机 不稳定。桥有点发烫。
测 PCH_1.05  供电变1.5V左右了 还能正常点亮
故障点:
是负责桥供电的 LM358 的第5脚 等到基准电压2.5V降压不正常导致
基准电压2.5V 正常 经过两个降压电阻 还是2.47V
判断降压电阻 接地的下拉电阻 虚汗导致 重新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加分鼓励,技术不错。楼主有那么多同行的生意可以去论坛买台BGA了。
长久的话还是值得

网友:
搞这行就得细心,慢慢摸索经验

网友:
技术不错,维修就的细心

网友:
北桥本身内部短路一般测量ad线对地阻值也会处于偏低状态

网友:
真是桥空焊了引起地址线 A6点无阻值!

网友:
思路很好呀。经常 遇这样的 事

网友:
每次看大师的帖子都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
这是DELL机器里面的板吗?看上去像是精英做出来的板子

网友:
哎,现在修主板赚不了钱,懒得打值了,直接换还赚的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