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检修

楼主(2016-03-14):
ATX电源不能启动的两个检修部分
辅助电源部分的检修:

    如果紫色线没有5V或TL494的12脚无供电的话(即辅助电源变压器无输出),就要检修辅助电源。如果保险烧了,检查四个整流二极管(一般只坏两个),和两个330UF/250V电容有没有鼓包(一般只坏一个电容,但它所接的150K电阻绝对开路了,应换掉。),查辅助电源开关和两个E13007开关管有没有坏,这样检查过后就不会再烧保险了。如果辅助电源还没有输出,就要检查300V到辅助电源变压器初级的限流电阻(一般为2-4.7欧).辅助电源开关管B极所接电阻.还有输出电源变压器输出的两个整流管.检查到这一步,电源紫色线肯定有5V,但绿色线没有3.6v左右的电压,电源当然也不能启动了,这时就需要检修TL494了.
TL494(可与KA7500互换)的检修:

    就是当紫色线有5V,绿色线没电压时,应检修TL494。在TL494的12脚输入12V电压,这时测TL494的12脚应为12V,2脚应为2.5V,13\14\15脚为5V,1脚为0V,4脚为5V,8\11脚为0V,否则TL494可能坏了或者外围有问题。如果上述电压都有了,说明TL494及其外围没有问题。这时应检查那三个肖特基高速整流管有没有坏和末级输出电压的电容。如果还不行,查TL494的8\11脚所接的两个推动管,肯定有一个坏了。还有测电源有没有问题时,一定要记住测紫色线和灰色线有没有5V,ATX电源元件代换:300V整流二极管(4个)可用IN5408,开关管用E13007\2SC3822,辅助电源开关管用C5027(有时是场效应管),推动管用C1815,C945。当然,330UF/250V电容和150K电阻是维修电源必备了。末级整流用肖特基高

网友A:
最难修的是绿线有5V电压,然而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不启动,保护了。这种比较难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难修的是绿线有5V电压,然而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不启动,保护了。这种比较难查

电源5V很不好跑线
这个绿线应该跟7脚芯片相连一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