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专业人员看下这个还有机会修好吗?

楼主(2016-03-14):
我这里有个hcp-76x这个机子,本来是电源板的大电容爆了,旁边还有个1欧姆的电阻烧断了,我换了个0.75的电阻和那个400v大电容上去之后,通电了,按了开关风扇也开始转了,但是我发现我在拆机的时候把主板上的中间的三根黄色的排线扯断了,还有得救吗?

网友:
就是这三根排线连接下面的头那里断了,咋整呢?我搞这个不专业,所以搞砸了,朋友叫我帮忙看下,所以、、、、、、、

网友:
投影么,那边应该连接的是显示屏

网友A:
是3lcd的投影   这么说 lcd的屏线都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3lcd的投影   这么说 lcd的屏线都断了?

是啊,那个能换吗?我看了下,那个屏线貌似是压死在上面的,是不是要连那个lcd一起换呢?

网友B:
试试飞线,或者刮开塑料层补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试飞线,或者刮开塑料层补焊

那边连接的是液晶片,连不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边连接的是液晶片,连不上的

屏线没有断在根处吧,连根断了就没办法了,否则屏线刮掉一点塑料再用漆包线应该可以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