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的常用维修方法

楼主(2016-03-14):
激光打印机的维修方法一般可分为以下四种,即分割法、面板法、震动法、替代法。
  (1)分割法:前面我们讲到激光打印机是集激光、电子、光学、机械于一体的设备,通过分析故障现象,可以采取“分割”的手段进行故障的判断与维修。首先,分析引起故障发生的原因是在哪一部分,如果是发生在光学或机械部分,就可以排除其他部分,集中精力于故障发生的部分。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分割法。

  (2)面板法:面板法是一种比较直观的方法,它是利用打印机面板指示灯的状态,或显示窗中显示出的代码信息,采取相应的方法排除故障。面板所反映出的代码,是由打印机控制系统检测并提供的信息,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报错”信息都百分之百地正确,有一些故障,是由其他故障的连锁反应引起的,但这对于有经验的维修人员十分有利。如有的惠普4vc型打印机在显示“16 toner low(表示碳粉将用完)”,同时显示“40 error(表示计算机与打印机波特率不同或计算机驱动程度、打印机接口板电路问题)”,但不影响打印机的正常工作。而“40 error”是由前面代码的连锁原因引起的,清除“16toner low”信息后,“40 error”也就同时消失了。所以正确理解面板信息的含义是十分必要的。

  (3)震动法:维修、检查激光打印机时,采用“震动检查”的方法十分有效。特别是对比较旧或用得时间很久,但无特别明显大故障的打印机。震动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是用手轻轻拍打机器或用绝缘的物体敲打、轻拨电路元件,当触到某个部件时故障消失,基本可以直观地判定故障即在此处。

  由于激光打印机是多种技术的结合体,自身工作环境较为恶劣,一些部位工作电压很高,有些部件容易老化、氧化,造成部件损坏或烧坏,内部积尘较多的打印机尤为多见。这些都可以造成打印机的软故障,部件接触不良也能造成工作时好时坏,所以震动法在维修过程中不失为一种简便易行的好方法。

  (4)替代法:即是用新的元件或其他相近的元件代替打印机中的某个元件。有时在维修过程中,对出现故障的部件一时难以准确判定其是否损坏,手头上又没有专用的检测仪器,此时,可以分析故障大致可能发生的部位,采用新的代用元件暂时替换。对于分离元件的替换,有时可能找不到原型号的器件,这时可用相近型号的元件替代,但元件的主要参数必须一致。如当打印机主电机或扫描电机晶振损坏发生字符变形时,所更换晶振的频率值必须符合原标准。如果是电源供电保护元件损坏,也可以采取拆次补主的方法替换,如压敏电阻、热敏开关一时找不到,可以暂时拆除,或采用折次补主的办法,等找到元件后换上即可。但由此会出现电路保护故障,用这种方法一定要非常慎重。

网友:
修的人也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