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开机卡7c

楼主(2016-03-14):
翔升金刚a85m-bw主板开机诊断卡跑码到7c,就卡住不动了,全板各项电压都正常,是什么原因卡7c呢,前面有几个代码跑的太快看不到是多少,。求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看跑码像是显卡CPU是什么型号好多集显点不亮就跑这个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跑码像是显卡CPU是什么型号好多集显点不亮就跑这个码

cpu是a4.5300的,是集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是a4.5300的,是集显

你可以尝试加独显或者换CPU都不行的话就重点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尝试加独显或者换CPU都不行的话就重点查内存工作条件

一会换个独立显卡式式,就一个cpu没有代换的,这个u在别的主板上是正常使用的

网友:
饿,加块显卡试试   不行的话刷个BIOS吧(备份好原板的再刷)  估计还是BIOS问题的,这个代码似乎表示没见过

网友:
现在又卡98了

网友C:
你这个诊断卡对这种板子兼容性不好吧,还是插个小喇叭在主板上面通过报警音来判断应该准确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诊断卡对这种板子兼容性不好吧,还是插个小喇叭在主板上面通过报警音来判断应该准确一些。

这个板找了沒有插小喇叭的针脚,换了个单面的4g,1333的内存条可以亮机,但是关机在开机又不行了,必须等一会在开就能亮机进系统,使用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找了沒有插小喇叭的针脚,换了个单面的4g,1333的内存条可以亮机,但是关机在开机又不行了,必须等 ...

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6-07-08):
看样子是挑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