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五脚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6-03-14):
这个是HP 6930P的图纸上看到的,图中的U72、U8是与门还是或门?还是其它功能?
搜索“SNLVC1G02DCKR-GP”找不到任何有用的资料,所以上来求助。

网友:
像7402门电路啊?是不是比较器?

网友A:
这个是三态缓冲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三态缓冲门电路

我拍了一张实物图上传了,芯片上印有VB字样,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是不是三态缓冲门电路?
这个小芯片的型号怎么叫呢?

网友:
这种电路在实际维修中很少见,我是没碰到过。

网友:
谢谢上面几位的热心回复。我刚刚在实地毕业群里得到阿林老师的解答。原来就是7402。。。。。

网友:
对比台式机就像7402

网友:
如果不是进水,这些应该很少坏吧,

网友B:
门电路,平时不怎么关注啊?但是应该是与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门电路,平时不怎么关注啊?但是应该是与门啊

或非门,查了图纸的。

网友:
与门全1出1,或门有1出1,用门电路逻辑关系去套,看是全1出1,还是有1出1啊

网友:
居然是7402 还是阿林大神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