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IC43T-A2 V:1.0 卡在Windows画面不动 求思路

楼主(2016-03-14):
问题是这样的  插上U盘 能进pe 能ghost 一切都正常。然后拔掉U盘重启 到Windows logo画面就卡住了 换了系统还是一样  硬盘是好的 换一个装好系统的硬盘 能进系统 不过也是卡在Windows logo图标处  过了两三分钟才进系统 求思路

网友:
搞鼓下SB了

网友A:
有NEC电容吗?一般是CPU问题哦

网友:
声卡有问题吧

网友B:
戴尔的卡在欢迎哪里几十秒,  打戴尔官方驱动就OK了,建议楼主不大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NEC电容吗?一般是CPU问题哦

CPU是好的   现在可以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进pe一切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尔的卡在欢迎哪里几十秒,  打戴尔官方驱动就OK了,建议楼主不大驱动试试

ghost 完后 进系统 然后就卡在Windows 的logo 界面

网友:
额 声卡  为什么 卡在logo处 和声卡 怎么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