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0 LGG_1不触发,acer la-833掉电小修。

楼主(2016-03-14):
一:联想纬创代工的机器不触发,查EC工作条件,3V线性正常,而PWM3/5V无输出,待机芯片为BD95280
主供电正常,线性正常,顺手测了一下基准0.几,肯定不对,可按照一般芯片而言,线XD有了
基准应该正常啊,打开数据手册看了一下,没找到ref脚的详细解释,就看了一下框图。从图可看出,基准只要有主供电就应该有,他是和线性一起出来的。
而且基准也没被拉低(外部有电容滤波,电容是好的),于是判定芯片坏,找了一下刚好有两个,换上,很顺利,基准有了,PWM还是不出来,示波器抓一下上管G级波形,压根没发过。
拆下来又换了一个,待机正常了,亮机。。。也是醉了。

二:宏碁的仁宝代工板拿来电流到0.25左右就掉电,APU2代的,测了一下待机的3V5V以及1.1V,都是正常的,内存供电正常。继续查SLP_S3#开启的电压,
由EC发出SUSP#以及转化而来的SUSP开启各级供电以及二级电压,查到如下5V转5V发现不正常,
场管U38 D级正常,场管Q53两个控制极也都为低电平,正常的(susp#转化而来),而U38控制极没有电,+VSB来自公共点转换,测了下电阻R1103两端,发现端倪,由于客户是进水机,
电阻腐蚀了,所以触发后,仍然一端有电一端没电,找了个100K电阻干上,5V转换正常,触发也不掉电了,亮机。勿喷。。。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逼 把E520 和宏碁4750 已经修到化境  喵喵喵

网友:
捡到便宜了,不错不错

网友:
楼主细心,按时序来修板,电路也分析得不错。加分支持下!

网友:
这种机器进水这里很容易坏,因为是触摸板按键下面,一滴水就能到主板,而且插电情况下,或者有电池的情况下,那里会电解,所以很快就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