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不开机待机电流过大维修一例

楼主(2016-03-14):
今天,客户送一台hp g4的笔记本来,插上直流电源,待机电流0.172,短路。打发客户后,开始拆机维修,拆机后测量没有待机电源,待机芯片微热,待机芯片上面标的是20 DD,图纸上标的是RT8223, 测试输出和周围都没有短路现象,估计就待机芯片坏了,找了半天旧板,没有找到。只能网上买了,网上没有搜索到20 DD的芯片,联系小苏本本客服,客服说可以用20 ED的芯片代替(还是20=都可以代替),网上定了三个芯片。芯片回来后马上装上,开机电流0.3,有点焦味,马上拔了电源,吓死我了,,估计是没焊好,这种电源芯片没焊好会导致烧管,测量一下上下管,还好没烧,拆下芯片,在仔仔细细的焊了一遍,插电,电流0.025,,开机,显示,另附电路图一份。

HP G4 R18D.pdf

网友:
8233可以代换的吧

网友:
也算是秒了吧

网友:
额 又被你捡到条鱼了

网友A:
图纸上标的是RT8223,不是RT8233

网友B:
哈哈,还打发人家走,这又留一手

网友:
很简单的维修 没焊好会烧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标的是RT8223,不是RT8233

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还打发人家走,这又留一手

我一般不直接在客户面前修机的,也是为了客户着想啊,怕客户的小心脏受不了,当他看到只换了这么一个小芯片要收他两三百,就会开始叽叽歪歪了,即使给了他也会不爽,所以还是不见为好啊。

网友:
能秒就 秒

网友:
不错 一般大问题的都很少

网友:
又捡到便宜了

网友:
秒修吧, 一般待机电流0.1几, 待机芯片和EC 问题比较多吧,

网友:
这个秒的好啊,

网友:
楼主  求发个 小苏本本 地址链接吧

网友:
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还好场管G级没开路,有惊无险!

网友:
芯片短路 ,焊接也是重要啊

网友:
大电流的一般用手摸。摸不出来的纠结不好修了

网友:
HP有灭有P2806的芯片么

网友:
楼主,学习中,什么时候才能有你的技术

网友:
又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
上官g要是断开。就有戏看了

网友:
QFN焊完后一定要检查一下的,楼主这次幸免于难,下次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网友:
运气好,最好故障状态测量下芯片的引脚,看是不是线性拉低了。然后可以打阻确定是否有短路。有波的话最好可以看下下拉的动作了

网友:
楼主也太菜了,含这种IC还出问题,要多多练习裸铁啊,下次没那么好运哦

网友(2017-10-05):
我上次也修过一台也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楼主牛逼啊,EC芯片坏了啊,6666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芯片很多坏的啊............多买点备用一下

网友:
就是好几次械芯片忘上 一上电全部毛笔

网友:
本人很喜欢看帖子涨知识,感觉维修最重要的是要细心观查,毕竟电子元件太多,坏一个就会罢工,而目测最简单直接

网友:
还好没有烧其他的东西

网友:
把客户支开是明智的选择 一个是怕技术失误被客户看见 一个是怕客户看见换配件觉得我们收费贵了 其实维修本来就是靠技术吃饭 不是卖配件

网友:
没把其他的东西烧了 运气不错。。。。。。

网友:
待机芯片损坏引起的故障。。。。

网友:
还好没开路

网友:
又捡到便宜了,顺便学习了,哈哈。

网友:
这个算是秒杀了。模块电路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芯片焊好了一定要先量上管控制级是否悬空啊 不要贸然通电

网友:
楼主这种好事我咋遇不到呢,我们这边都是不高半天不罢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