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DELL M5010笔记本加电0.4 报警三声 10612-1主板

楼主(2016-03-14):
接到M5010一台 秒杀 待机正常,3v 5v正常 cpu无电压 报警三声  看这电流论坛说是撬开PU5101 第一脚 撬开无果 刷BIOS无果 直接干北桥 再接电源+屏 2A左右   上机一切正常。。。。。写给有同故障的亲们,供大家提高效率

赵子文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楼主这技术牛逼  直接秒杀  这款机器也是牛逼 没有cpu电压   热北桥就会好  牛人牛机  良心大大的好

网友:
5010这机器AMD的  电流上不去就干北桥 上去了就干显卡  好老的了

网友:
这是个通病了

网友:
没CPU 电压也干北桥  楼主有点牛啊

网友:
AMD的机器应该说是通病啦

网友:
只知道5声BIOS电池报警,7声北桥或内存,8声显卡或液晶屏、屏线   无CPU供电3声报警的还没修改

网友:
不知道新芯片组还有那送钱的没?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了不少 基本上都是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
0.4供电全了吗?兄弟.怎么到北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