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正常,测不到电压

楼主(2016-03-14):
示波器打G级波形正常    用万用表却测不到电压。 波形正常  为什么会测不到电压呢

网友:
有波形不见得这个PWM一定会产生电压

比如当你去掉上管 也有波形  查下PWM的条件

网友:
楼主这是台式机还是一体机主板啊?

网友:
打的是哪个位置的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