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共享:修好一块翔升GTX560花屏实录

楼主(2016-03-14):
  群里有网友扔过来一块花屏的翔升GTX560,到手后测各供电无问题,开机纯字符画面不花,有背景画面轻微条纹状花屏。无法安装驱动。

  然后全卡清洗,进烤箱烤板后,能正常点亮使用,并通过了扭曲,晃动,超频等测试。

  用了大约一个月后,再次出现同样的花屏,知道不是脏污漏电之类的原因了,找了个能用的MATS11,测了下,结果如下:

报A区32-63位错误(那几千的错可以忽略,是软件对GF114支持性问题),由于不常修显卡,不知道GF114的显存分布,网上找了些资料得知最右下角是A区,但具体32-63对应的是哪片显存,几个贴子里都说不清。

然后判定是右下角逆时钟数起第二片显存(事后证明错了)损坏,加焊无果,A区两片显存全加焊无果。把右下逆时钟数第二片显存拆了下来,打显存数据线,地址线甚至复位,阻值均正常。原卡显存是三星的K4G10325FG-HC04,然后换了片HY的32*32 H5GQ1H24AFR-T2C上去花的更历害。

把原卡两片显存对调,再跑MATS,报错如下图:

说明确实有一片显存出问题了。也怀疑过自已是否把A区的显存弄错了。于是又用HY显存换下原卡右下数起第一片显存,还是花屏,更历害的花。

没办法上淘宝五元一片买了两片拆机三星同型号显存。结果到手后发现换上去还是花屏,然后再次对调,把淘宝买的显存换到最右下角第一片上。还是花屏。。

这时候就很凌乱了。。。把显卡架到BGA上把GPU重焊了一次(好在当年的高端GPU比较耐热,没BOOM),加焊到能轻轻推动后冷却上机还是花屏!

这时候我有点想把这卡砸烂的冲动!但是耐下心分析原因,是不是淘宝上买的显存是坏的?或者在焊接时焊坏了?有可能。

于是再次把原卡上的两片显存装上,故障重现到当初轻微背景花屏。这时候心里有数了。把淘宝上买的另一片显存小心的和右下第一片显存更换后。此卡修复。

总结:由于第一次判断显存区位错误,再加上淘宝上买的两片显存有一片可能本身就是坏的。导致始终在花屏的圈子里绕。并且证明,HYD5显存和三星的不能代换。

同时公布正确的GTX460 GTX560系列的显存区位图如下,供修友虐友们参考:

网友A(2016-05-04):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能否上传下这个卡的BIOS?

翔升GTX5601G金刚版。

网友(2016-03-14):
把扫描显存的软件发上来啊、。

网友:
我在等 ATI

网友:
你买的都是测试的显存,换一个上去不行,应该再换一个试试,呵呵造成那么大的乌龙。

网友:
显卡维修看不懂

网友:
ATI的测试一直都有人分享

网友:
个人觉得三星的显存还是很那个!曾经换过一次,电压稍微高一点点就挂了,换HY的上去电压高也不烧,只是花瓶,原来是不能代换,怪不得会轻微的花点!

网友:
其实我也搞不清楚,ABCd区怎么分,一片空白。要是遇到 加焊无果的,以前有块240就是拆错显存,由花屏变成不亮

网友:
看过迅维的教程就不会搞错区了。

网友:
如何判断显存的好坏和显存是如何排列的

网友:
同求ATI测试软件

网友:
奇怪了,我还有8个下载积分的,怎么提示要我充值呢?

网友:
台机显卡好久没修了,测试软件都没有了

网友:
我这有一个GTX560ti的显卡,一装驱动就蓝屏 我用这个软件测一下

网友A(2016-04-24):
卡已BOOM,A区再次出错,出错和温度密切相关,显存更换无效,怀疑是PCB过孔不良造成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卡已BOOM,A区再次出错,出错和温度密切相关,显存更换无效,怀疑是PCB过孔不良造成的故障。

设法把A区显存封闭试试?不过我只看到过关闭B区之类的贴子,没看到关A区应该怎么弄法的,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弄成了。。。

网友:
买的显存 有好多坏的

网友:
显卡我只会修修供电  看看掉的原件  其他一窍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法把A区显存封闭试试?不过我只看到过关闭B区之类的贴子,没看到关A区应该怎么弄法的,不知道有没有高 ...

以前坛里的十哥哥好象会改,现在也没见他出现过了。。

原卡是A31-64位出错,修好后玩了一个月左右A0-A31位在GPU温度超过65度后花屏黑屏,怀疑是GPU脱焊把GPU拆下重植后故障依旧。

再把显存拆下重植对换,故障依旧,并且A31-64位也出现了少量错误,把A0-A31位显存拆下打PCB值,发现DQ23焊点阻值偏大,弄弄后断路了,压过孔又好,加热下又断,并且DQ22过孔也断了。。。

最终确定是A区显存下PCB过孔问题,灌锡无效,过孔太小且塞了绿油,也没办法穿铜线,也没办法飞线,干脆拆了A区显存扔一边拉倒。如果以后能改BIOS砍A区可以当个亮机卡用,就这样吧。。。。

通路卡PCB品质真不咱地!

网友:
加分,我想知道楼主用了多长时间修好的。然后又收了多少费用,值得不值得。我很关心

网友:
学的东西浪费了,好多年没碰过显卡了

网友:
显卡能搞好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么费事修好,又坏了  真是浪费表情。。。

网友:
这个软件很厉害啊能判断显存是哪一颗坏了

网友:
还没有接触过显卡方面维修  可以借鉴

网友D:
不错  我就直接屏蔽显存了

网友E:
下载了,  这个怎么用呢?好多文件,要运行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  我就直接屏蔽显存了

GTX560的BIOS怎么屏必显存,望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下载了,  这个怎么用呢?好多文件,要运行哪个?

运行MATS11可测GTX460 560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运行MATS11可测GTX460 560

MATS11 是哪个文件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MATS11 是哪个文件呢?

哦,好象是我打包搞漏了。。。这个是MATS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好象是我打包搞漏了。。。这个是MATS11

晕,我还有分下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好象是我打包搞漏了。。。这个是MATS11

下好了,谢谢。

网友E:
是进去dos系统下,测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进去dos系统下,测试吗?

最好是纯D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纯DOS

我还是用不了。

网友A:
网上找个DOS4GW。EXE下来和MATS11放一个文件夹再在纯DIOS下执行。

网友F:
厉害,有时间学习修显卡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有时间学习修显卡还是不错的

非商业维修是毫无意义的,纯属生活中的小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个DOS4GW。EXE下来和MATS11放一个文件夹再在纯DIOS下执行。

运行哪个软件?

网友:
我以前修的电视用的新件也是有不良的,能把人给修啥了?

网友A:
上传个给你,下载分少了别怪我。解压后把文件和MATS放在同一目录然后运行MAT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个DOS4GW。EXE下来和MATS11放一个文件夹再在纯DIOS下执行。

有可以检测 650Ti的软件吗?我的是650 你的检查不了哦。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只想知道修了多久,一般人早放弃了!

网友B:
不知楼主能否上传下这个卡的B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上传个给你,下载分少了别怪我。解压后把文件和MATS放在同一目录然后运行MATS。

楼主 我的显卡是  650ti 有可以检测的软件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我的显卡是  650ti 有可以检测的软件吗,谢谢。

测开普乐核心的软件我没有,估计网上也很难找到。

网友:
精神值得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翔升GTX5601G金刚版。

已下载,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翔升GTX5601G金刚版。

楼主的是 三星 显存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显卡是显存下面过孔不通,没办法飞线,只有砍了显卡的A通道变身336SP的560SE。正常使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5098-1-1.html

问题已解决。

网友:
我顶,把分再要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