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6进水修复后开4G打不了电话

楼主(2016-03-14):
顾客的小6进水了  开机卡GOLO  接了后开修  主板腐蚀有点厉害  清洗干净后用超声波超了一遍,开机进系统了,还以为好了  结果重力感应不能用,指纹不能用   拆机清洗指纹  指纹接口腐蚀坏了  换了一个接口  指纹可以了 ,然后拆重力感应模块那里的盖板的时候不小心把右下角两个功放动到了(提示,这个盖板很不好拆 一不小心会弄得基带虚焊,拆的时候要慎重)然后检查了后是重力感应模块虚焊,重植清洗后好了,两个功放也归位一下 然后就悲剧了 有4G没法打电话 关了4G就OK了   更换了这两个功放也不行 现在正在头疼  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大神吗???

网友:
打电话的时候应该是在900M频段,不开4G可以打电话说明2G没问题,开了就打不了电话应该是没有切换到2G。 。

网友:
想来应该是旁边的小料出问题了,可能是碰到了

网友:
这 要看看  供放周围的电阻

网友:
已经修复了 是4G模块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