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奇葩的跑码无解啊映泰G41-M7(通病吧已经解决)

楼主(2016-03-14):
主板型号 映泰G41-M7 REV6.6
维修问题:开机测试卡时钟不亮但一直跑马到显示器 WINX画面就不动,而且画面很暗!这时候测试卡显示AC &RC?PE无法重装。此类问题也看了其他帖子,就是换掉最贴近内存的2个t04三级管就OK,具体是其中哪个坏就不知道,一口气换掉2个

网友A:
那就测试过时钟电压是多少V

网友B:
加独立显卡试试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测试过时钟电压是多少V

刷了BIOS 修正跑马出来时钟灯亮了,到最还是RC 显示就是XP昏暗画面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独立显卡试试呀

试过独立显卡了一样现象

网友D:
你这个可以进安全模式看下,看是不是外设或者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搜索相关帖子是一个通病。明天白天给你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可以进安全模式看下,看是不是外设或者南桥的问题

进入安全模式黑屏!!不给进哦

网友:
是不是SB坏了,换一个

网友:
WINX画面就不动,而且画面很暗!这个应该是死机了,徽标出来的时候动画本身是有暗到亮的这么一个过程的。你这个徽标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时候就死了,所以有点暗。按死机的方式来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可以进安全模式看下,看是不是外设或者南桥的问题

PE都进不去,安全模式更不用谈了,他这是死机。

网友C:
已经解决,就是换掉最贴内存槽2个t04三级管,看了别人的帖子算是通病吧这个 板子
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决,就是换掉最贴内存槽2个t04三级管,看了别人的帖子算是通病吧这个 板子
谢谢各位

还没来得及给你找,呵呵 我之前看过这毛病 是映泰通病

网友:
你拍张清楚点你换的2个管子的图片  或者把你看到别人的帖子链接发上来 这样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怪现象,修好了支一声.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故障 一般遇到死机的我都直接加焊桥了

网友:
蔡大神早就发了通病的帖子了

网友:
确实修好了就换了2个T04的三极管,原来别人的贴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都是细活、、、

网友:
那2个三极管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个是映泰G41通病

网友:
对这个故障很感兴趣,但是没有遇到过不好说

网友E:
内存供电不足导致死机吗

网友:
映泰的主板有这种通病

网友:
没修过这类的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内存供电不足导致死机吗

没图纸,看位置不是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看位置不是内存问题

你可以将那个参考帖子的连接发出来 啊,。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怪现象

网友F:
BIOS有吗。楼主发一份呗。 看论坛上没有6.6的。

网友:
那个是南桥的一个温度报警信号的控制 看蔡赢杰大师的帖子 知道的

网友:
映泰的板子就是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BIOS 修正跑马出来时钟灯亮了,到最还是RC 显示就是XP昏暗画面依旧

代码里面没有R的,只能是AC,最多就是到F,G以后的就没有了

网友:
跑的是AC把  拿来的R C

网友:
那个码大写的A和R还真不要辨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有吗。楼主发一份呗。 看论坛上没有6.6的。

我也去官网下刷最新的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