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开机不显示通病

楼主(2016-03-14):
联想S405 板号LA-9001P
症状 开机电流在0.800到1.100左右,不显示,
主板是AMD芯片组 南桥是0755097 应该说是南北桥合一了,根据经验,上次修到一台三星535U3C超级本.重植0755097这个桥就OK了,
看这个电流也是跑码不正常.果断拆下重植.
图片忘了拍, 重装后开机电流到1.400上下跳,但不显示.重新刷了个BIOS 就好了

网友:
估计原来就是程序坏

网友:
通病有待验证  BIOS的最初可能行很大

网友:
先刷bios,座桥多累啊,我从来都不直球,懒

网友:
这种故障我都是先干BIOS,这个板子手上有一片,LZ如有需求  我可以帮你拍照

网友:
我这里就有两台烧了ec南桥  声卡待机

网友:
几基本全军覆没了

网友:
合成桥又是送钱的

网友:
估计还是BIOS

网友:
3.3V待机 二集体档对地多少阻值?有一这板 感觉这电压微短 对地80多…………。

网友:
电流0.2…………。

网友:
那可能是BIOS的问题吗?我一般先动BIOS在说.

网友:
应该最初就是bios 假死了

网友:
先软后硬吧,现在的机器bios坏的也挺多的

网友:
先软后硬才对啊,上去先干桥。。。心塞

网友:
后面还是要刷BIOS???

网友:
大家都说是BIOS问题,我觉肯定是南桥问题,因为开始电流上不去,不能正常关机,后面做了桥以后能正常开机关机了,但是不显示,这才刷的BIOS.

网友:
这种 的、先把内存   bios啊  先简单在难啊  这样省时间

网友:
最初的问题可能就是BIOS

网友(2016-10-08):
那就是BIOS 坏的 是不

网友:
这这个机桥上面电容搞过一些,BIOS也刷好过一些,桥我还没做过,为什么不先刷个BIOS试一下呢,可能是BIOS哦

网友:
热处理不可以吗

网友:
手上有个类似的问题机器,偶尔亮一下,现在电流到1.1左右,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我也是先刷BIOS先。这个果断不太敢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有点冲动啊。哈哈
不要说我冲动,这桥虚焊的太的多,重植了就放心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坏的都比较多 相对来说正常试用的机器桥显卡坏的很少了 三板斧大部分已经不通用了

网友:
你这个都没有正常的电流跳变,这种问题,最好是先软后硬,先简后繁。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先刷了BIOS后再动BGA呀

网友:
应该就是bios故障了哟 怎么说的话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bios问题哦

网友(2016-11-24):
本来就是 BIOS 坏的你弄的那么麻烦

网友(2021-08-03):
怎么不先简后难,非要从难开始,刷了BIOS不是就好吗,还要花了做南桥的时间

网友:
这个机器很慢。我手里还有一台好的。 都懒得用。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