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822排阻一例,磐正A78LMY-Q3

楼主(2016-03-14):
磐正A78LMY-Q3,现象,加上,马上掉电, 再加,再掉, ,用850加热南桥, 正常,上BGA,加焊南桥。第一次开机 ,正常, 过一会儿, 又掉电。,换晶振也不行, 再用850加热RN25排阻时,又可以上电,换掉822,上电,多次,正常,收费100元。

网友:
对的有的时候加热桥,冷了不行的有可能是加热到了边上元器件

网友A:
楼主你好,822排阻是什么呢,是RN25排阻的阻值吗?850是什么工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822排阻是什么呢,是RN25排阻的阻值吗?850是什么工具啊?

是的,BN25的排阻是822,8.2K的阻值

网友:
原来不止华硕有这病啊

网友:
第一次看见除了华硕板之外的822问题 楼主是怎么想到的

网友:
难道想走华硕路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822排阻是什么呢,是RN25排阻的阻值吗?850是什么工具啊?

822排阻是8220
等于8.2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822排阻是什么呢,是RN25排阻的阻值吗?850是什么工具啊?

等同于8.2K,850就是热风枪。

网友:
这排阻 很多板都爱坏啊  华硕上坏的就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