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板

楼主(2016-03-14):
全板有复位,无CPU复位,北桥右上角发烫,其他位置无反应是什么问题???

网友:
北桥坏了 直接换

网友A:
换桥还不会,换板就会。
PLL供电短路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还不会,换板就会。
PLL供电短路怎么修?

短路  拆  烧  切

网友:
建议楼主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