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按常理出牌的梅捷SY-I5G41-L V6.0

楼主(2016-03-14):
今天一个客户(我是学徒的,是我老板/师傅的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不显示,留个电话就回去了.接上主机测试还真的不显示,插上诊断卡,复位灯不亮(我的诊断卡是两位的,复位灯亮就证明有复位),看来是主板问题了,把主板拆出来测试也是一样!先量内存供电---内存供电只有0.5V,量内存供电的IC-RT8120A的第5脚有12V第7脚0V,顺着第7脚跑线,跑了大半天都没跑出来,算了!直接换个RT8120A上去-内存供电出来了,RT8120A的第7脚有1.2V了(这板还真怪!RT8120A的第7脚竟然没有来源!更怪的还在后面!),现在是有复位有时钟不跑码-换CPU无果!量内存槽的238脚236脚有3.3V,118脚只有2.5V,以为是118脚电压偏低导致的不跑码,就顺着118脚跑线也是跑了大半天没跑出来(没图纸点位图只有跑线),害的我还把图2中的内存供电场管也换掉了,大动干戈,一点进展都没有!还是再仔细检查下吧,目测-看见桥供电那块(就是图3)有很多油垢(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呢),用洗板水洗干净测量桥供电竟然没有(就是这里比较怪)!测桥供电IC-RT8120A的第5脚12V第7脚1.3V(前面内存供电IC的第7脚没电压,这里竟然有电压),果断换掉RT8120A-一路跑马亮机.可是内存槽的118脚电压还是2.5V!主板现在可以亮机,装进机箱里可以进系统!不知道对正常使用有没有什么影响!还请各位大神维友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缺电压会导致有复位有时钟不跑码?(我量了PCI-E A11脚有3.3V,A13 14脚有0.4V)

网友:
还请各位大神维友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另外我有片华硕P5PL2-E REV1.01G(不是上次那片)独立大板插显卡档d0 d4,不查显卡能跑过2A也能正常关机,显卡换了好几个都是一样,而且显卡也是好的!!!求解啊

MS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有片华硕P5PL2-E REV1.01G(不是上次那片)独立大板插显卡档d0 d4,不查显卡能跑过2A也能正常关机,显卡 ...

可以查下pcie工作条件或加焊北桥测试

网友C:
这版 我有一块 供电始终复位都正正常,唯一点亮是 狂压北桥后量了几次 后来带去电脑城加焊北桥就没量过了,放哪里等自己有了BGA再来一次 (电脑城的人就加焊了估计2分钟不到 可能火候不到)

网友D:
不知道你这板是几代内存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有片华硕P5PL2-E REV1.01G(不是上次那片)独立大板插显卡档d0 d4,不查显卡能跑过2A也能正常关机,显卡 ...

查上显卡后测一下PCI-E插槽上面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查下pcie工作条件或加焊北桥测试

版主,PCIE显卡插槽工作条件有哪些啊?分别是哪几个脚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版 我有一块 供电始终复位都正正常,唯一点亮是 狂压北桥后量了几次 后来带去电脑城加焊北桥就没量过了, ...

拿到专业维修的那里去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这板是几代内存的呢?

3代的,之前忘记说了,请见谅啊,版主(城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查上显卡后测一下PCI-E插槽上面的工作条件。

版主,PCI-E显卡插槽的工作条件是哪些啊?分别是哪几只脚啊?

网友:
内存电压2.5v还能点亮的呀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PCI-E显卡插槽的工作条件是哪些啊?分别是哪几只脚啊?

测量下供电3.3V,5V, 12V ,时钟,复位信号电压,时钟信号电压分别是在PCIE A13,14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版 我有一块 供电始终复位都正正常,唯一点亮是 狂压北桥后量了几次 后来带去电脑城加焊北桥就没量过了, ...

可以BGA加焊北桥比较保险。

网友E:
rt8120和8105一样的,7脚是开启,内部供电的,只要被拉低,芯片就关闭pwm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下供电3.3V,5V, 12V ,时钟,复位信号电压,时钟信号电压分别是在PCIE A13,14脚。

“测量下供电3.3V,5V, 12V ”分别是哪几只脚啊?“时钟,复位信号电压”是指A11脚A13 14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rt8120和8105一样的,7脚是开启,内部供电的,只要被拉低,芯片就关闭pwm输出。

你的意思是∶RT8120A的第7脚不受别的元器件控制?

网友:
帖子不是有写吗!先看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