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18打印机卡纸问题

楼主(2016-03-14):
故障还原:几天前听学校里的老师说,这台1018打印机经常性卡纸,不过纸张取掉后还能打印,过了几天就不能正常打印了。纸张总是卡在定影组件,纸张出到出纸口有4厘米,每次打印都是一样故障,纸张长度也是一样。

经过下列的处理方法故障依旧:
1、怀疑定影膜问题,换之后还是依旧
2、加热陶瓷片加硅脂,故障依旧
3、上油,故障依旧
4、继电器,故障依旧
5、换感应开关、故障依旧

无从下手,望给予帮助为盼

网友:
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传动轴磨损了?或脏了要清理一下?

网友A:
应该是这里,重点检查下这传感器断了没

网友:
查一下离合器吧,换一个

网友:
离合器很容易坏的(离合器上面有个垫的东西,时间长了,会有粘性! 不换也可以,把粘的东西刮了也行,再垫个东西!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里,重点检查下这传感器断了没

没错,就是传感器有一个脚短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是个好经验,先记下了,

网友:
修打印机细心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
重点还是查看进出纸传感器

网友:
这毛病十有八九传感器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个1018出纸口出剩2厘米卡纸  研究遍了找不出毛病   后来拆开定影发现下棍已经坏了  一拉胶棍跟铁芯脱离了   !

网友(2016-04-18):
传感器和传感器连杆的故障多一些。仔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