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450P检测不到电池,不充电不放电,公共点有电压

楼主(2016-03-15):
HP6450P检测不到电池,不充电不放电,公共点有电压,电池不开机,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检测顺序吧,

网友:
先从充放电电路开始下手。

网友:
这种情况果断换电池

网友:
如果电池是好的 换充电芯片

网友:
\\充电芯片换过,EC换过,BIOS刷过,电池是好的

网友:
EC不出CHGCTRL_3信号

网友:
中间针电压呢?

网友:
都正常,查好久,所 有问题都指向EC不发出控制信号,但是那两个SDA_MAIN和SCL_MAIN,EC都收到了

网友:
电池隔离管的控制极信号从哪发出来的  追下去

网友:
看看单独能不能开机。

网友:
EC不发信号,刷BIOS试试,不行查充电条件.

网友:
用电源可开机,用电源加电池也可开机,但不充电,EC BIOS 充电芯片都换过了,电池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