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V星主板维修

楼主(2016-03-15):
第一块V星h61m-p31同行吹过桥,上电测pcie的a11没有电压证明没有复位,测几大供电都正常,连cpu供电都有了阿,要复位桥只要满足三大条件就行,桥的供电,收到sys_pwrok和pwrok就行,找了很久找电路图 测q92的3脚电压为0v不正常,测2脚有0.67伏是正常,测5脚也为0v正常,那么可肯定要么q92要么就是上拉电阻r1101坏,拆q92的测3脚一样为0v,那么只有r1101坏,换之测为3v左右正常了,主板小喇叭也滴滴叫了,但还没显示,论谈说是bios问题,刷了一样叫,上次我修主板是io为导致的,所加焊io正常显示了,第二块修图s-7715主板问题是有时能显示有时不能显示,但按复位键两次主板又能正常显示,在论谈中很多说是cpu供电芯片en脚有问题导致的阿,上电测 测24脚有1点多伏正常阿,为什么是这里的问题呢再查去 测q114的d2为低电平正常,测g1为低电平正常, 在测q113的2脚0.65伏正常,测5脚为0v不正常。再测r121一边有2.5v一边为0v不正常说明是q113的问题导致的,换之正常,这个说明按复位健能正常显示的原因,因为q113内部一个三极管短路导致vdda_25还不正常cpu管理芯片的en脚早就出来。让时序乱了。。

网友:
印象中这种双MOS管,很容易出问题,楼主,台板的图纸在哪找的呀,可上传分享下

网友:
嗯,台板修的少,有图纸还是比较好的。唉!赚不了钱呢?怎么办?

网友:
复位桥只要满足三大条件就行,桥的供电,收到sys_pwrok和pwrok就行  学习和总结的很好

网友A:
难道是CPU供电被截止?

网友:
q113内部一个三极管短路应该是本身BE级之间阻值短路。

网友B:
楼主好技术啊。想问一下楼主第一块主板报警,是不过内存,还是不过显卡,最后是加焊io,还是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CPU供电被截止?

cpu提早出来,时序乱了

网友:
电路图迅维大把去找去了阿

网友:
V星主板有图纸,但是没有标位置号,也是很难搞的,我有一块H61的大板还是没有搞定,就是不跑码,主要是不像楼主,心里面已经有一个V星的信号分布图,可以很快的找到零件!

网友:
确实不错底子很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技术啊。想问一下楼主第一块主板报警,是不过内存,还是不过显卡,最后是加焊io,还是换io?

加焊io解决故障,主板报警判断不过内存还是显卡具体要看诊断卡显示代码来进行。

网友:
重要的还是图纸啊 ,

网友:
VDDA2.5没出,CPUEN却开启CPU供了。真是跃级报告,呵呵

网友:
楼主时序很牛  肯定是个高手!

网友:
理论好,维修就是快

网友:
淡定修板的人我很佩服  分已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