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需要用电吹风吹一下电板才能转

楼主(2016-03-15):
不吹的话转一下就停了不能度盘,吹了后会正常转动且正常启动,难道是硬盘也怕冷?

网友:
第一次听说 :),难道硬盘里面的电机也缺油?哈哈。

网友A:
肯定是吹到电路板某个不良的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吹到电路板某个不良的元器件

刚刚测试过,吹接口下部不行,吹ROM那里可以,是不是虚焊?

网友A:
具体你要慢慢排查啊
,小面积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你要慢慢排查啊
,小面积排查

要从哪个位置开始?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B:
直接把板子换了,ROM不要忘记换回!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板子换了,ROM不要忘记换回!

有没有更加简单的方法

网友:
一个就是维修主板,一个就是换板,然后把rom写回去。就这两个方法的。

网友C:
应该是某个  件虚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某个  件虚汗了

我猜也是,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个

网友D:
肯定是有元器件虚焊了,拿下了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换板  写R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有元器件虚焊了,拿下了加焊一下看看

不知道加焊哪个

网友:
有点折腾,而且我没板

网友E:
天气潮湿,里面有水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气潮湿,里面有水汽

每次都要这样才能启动

网友:
你不是说ROM吗?

网友:
主控坏了 换板子吧要不你的数据就危险了

网友:
多试几次观察吹的具体部位再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