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含EDP时序---Ipad air 屏接口电路分析和常见故障

楼主(2016-03-15):
视频文件下载:http://pan.baidu.com/s/1kVoD9yR
视频中包含EDP时序

Ipad air 屏接口电路分析和常见故障

IPAD air (ipad 5)的屏采用EDP接口传输。
IPAD air (ipad 5)的屏接口位置号J7000,定义如下:

1、PPVCC_MAIN_LCD_SW_CONN是屏供电,4.2V左右,此供电的来源是U7000,U7000需要收到来自CPU的开启信号GPIO_SOC2LCD_PWREN。不接屏也有电压。

2、PPLED_BACK_REG_A/B是背光的两路供电。简单解释一下这个供电产生的原理:
以A路供电为例,4.2V的=PPVCC_MAIN_LED经过L8225、D8228组成的升压电路升压后形成最高20V左右的直流电PPLED_OUT_A,锁屏状态下约17V。升压电路由电源芯片控制和监测。如两路都异常会导致暗屏,一路异常会导致阴阳屏故障

3、LED_IO_1_A~LED_IO_6_A、LED_IO_1_B~LED_IO_6_B 是背光电源的回路。此机的背光有12组发光二极管
缺少一路会导致发光不均匀现象

4、EDP_HPD_EMI_CONN是热拔插检测信号,用于检测屏是否物理连接。此信号是由屏发出的2.5V经过分压生成1.8V的EDP_HPD_EMI,过电感L7090后送给CPU,通知其屏已插入。缺少HPD信号会导致黑屏:背光不升压、EDP也没有数据信号

5、EDP_AUX_EMI_CONN_P/N是EDP接口的辅助通道,用于读取屏的一些参数,比如厂家信息,分辨率等。
缺少此路信号会导致黑屏、开机几秒后保护,全板断电。正常波形如下:

6、EDP_DATA_EMI_CONN_P/N<0:3>是EDP接口的数据通道,用于传输显示。此类信号有问题会导致黑屏
屏接口每脚对地阻值如下:

Ipad air 屏接口电路分析和常见故障详情下载地址: 迅维网共享资源:http://pan.baidu.com/s/1kVoD9yR

网友:
老师,IPAD也修啊,好厉害,有电路图就好修了,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大师傅很牛

网友:
苹果产品我们都不敢修,老板闲麻烦,容易给人磨坏赔不起

网友:
这种活一般不敢接

网友:
技术帖
错误指正:最后一图右边脚位、阻值,位置对调。

网友:
这个真没见识过,长见识了。

网友:
饼哥也开始修平板了啊,

网友:
学习学习,还是老师厉害

网友:
对IPAD还是有点畏惧的,换过几次外屏总是粘合不牢

网友:
收藏了。。这个要好好记住!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还带阻止图不错

网友:
对于苹果的产品 一直都是在努力学习

网友:
老师开始深入研究苹果的平板,好好学习,有客人给我平板维修我都不敢放开修,以后可以有学习的地方了!

网友:
这个是很实用的资料,谢谢饼哥

网友:
这平板我都没有拆好过

网友:
高手 详细分析

网友:
饼哥啥都修  佩服

网友:
饼哥出品 必属精品!!

网友:
这种机器接了也弄好,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佩服!大师级别的

网友:
这个总结可以的 ,希望楼主多发些。学习了 。

网友:
你好   在那找 的资料呢‘’

网友:
平板还没修过呢,就只换的几块电池

网友:
确实有耐心,佩服,我们也要去学修手机了

网友:
这视频整得好,一看就会

网友A:
饼哥这都能修啊,当时我们去培训的时候怎么没交给我们啊? 是不是留一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哥这都能修啊,当时我们去培训的时候怎么没交给我们啊? 是不是留一手啊?

ipad是手机课程里的。。。

网友:
又是网盘的

网友:
非常不错的学习资料,

网友:
哇  我也想去学习修手机   感觉电脑已经没前途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6-04-25):
苹果机器值得修修啊,利润好。

网友:
好东西   收藏了先   开始修平板

网友(2016-06-18):
饼哥威武啊